联想V490U DA0LV3MBG0 无待机维修、图纸及BIOS

楼主(2016-09-29):
联想V490U  板号:DA0LV3MBG0 REV.G
无待机维修
V490U无待机,量PU6 51123各关键引脚电压正常,板子上是51123a,手上只有51123,直接代用,仍旧无电压,想想是不是有点差别。再从料板子上找了找,正好有一个51123a,焊上去后,仍旧无电压。记忆中51123和51123a是通用的。 所以直接排除芯片问题了。  量5v 3v两电压对地阻值,都是170上下。好像问题不大。更换滤波电容仍旧无电压。 排除了芯片、滤波电容,且芯片各引脚都正常。所以怀疑上下管问题。先换了3V的上下管,量对地二极体值,300多。再更换5V的下上管,二极体值也变成300. 两个电感换上下管之前都是170上下,更换后都变成300多。上电,待机电压出来了,开机点亮了。

附上图纸(仅供参考)及备份的bios.注意板号是DA0LV3MBG0 REV.G  ,板号不一样不可刷,刷了开机无显。

v490u DA0LV3MBG0 REV.G u19从用户处 完好备份.rar

bios

v490u DA0LV3MBG0 REV.G u20从用户处 完好备份.rar

bios

v490u DA0LV3MBG0 REV.G u23从用户处 完好备份.rar

bios

网友A:
有没有这个就起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个就起的图纸

第一个RAR就是图纸 只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