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解得伟DC970电钻

楼主(2016-09-29):
  前段时间入手一得伟DC970。到手感觉火花较大,拆开清理一下,拍几张照片。

  外观,成色尚可。

  铭牌。

  内部比较脏,电机775的,锈比较大。

  火花大的原因找到,卖家清理时碳刷铜头用了太多的油,碳刷粉末和油的混合物填满了换向器之间的凹槽,有可能形成短路。并且油污填充到碳刷和铜头之间也会接触不良。清洗干净。装上试机火花基本不见,空载电流减小了一安多。

  5个齿轮,这里弄点黄油。

  齿轮无磨损。减速机构就不拆了,怕装不上。

  这里藏着个东西,好像是超市用的防盗标签。

完!

网友A:
长见识了,还不知道它具体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还不知道它具体的工作原理

简单一点说就是一个电机加一个控制开关组成,开关有高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说就是一个电机加一个控制开关组成,开关有高低速

就是高低速原理不明白,像电风扇一样怎么控制快慢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