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一体机戴尔 vostro 360 花屏重影

楼主(2016-09-29):
戴尔一体机戴尔 vostro 360 花屏重影,这种问题是直接换屏,能修复吗?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缺色吧。,拔插一下屏线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换下屏线看看,不行就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缺色吧。,拔插一下屏线看一下行不行

屏线擦了擦不行 外接显示正常 拆开看着这个屏幕好象是换过 不是原机的

网友:
没有屏幕换测试吗

网友:
屏的问题,缺少Vcom电压,类似照片反片,有条件可以修。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线,之后有条件就测一下屏

网友:
没图片啊

网友:
可以单独测试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同意易云华观点,屏没坏,只是缺少条件。

网友:
感觉还是逻辑板上的问题。

网友(2017-02-26):
可以修修逻辑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先测测逻辑板几大供电吧

网友:
看着像缺色啊你先改个通用驱动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