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通病ISL6266A坏,焊工不到位,导致的新问题

楼主(2016-09-29):
       机器介绍:联想SL410 集显笔记本,0.3A左右不显,通病ISL6266A坏,心想捡钱了.
      先定芯片,到了速度拆机,直接换CPU供电芯片,换完亮机,装机收工,客户把硬盘带走了,没进系统试机.
      通知客户取机,装上硬盘进统, 出现WIN7图片掉电,进PE 安全模式不掉,唉 丢脸了.只能打发客户回去,一时半会搞不定了
      又是一次拆机,怀疑温控,怀疑北桥,BIOS,搞完还是一个鸟样,QFN芯片难焊,加焊下试试,吹吹用东西压压,进系统放电影不掉了,唉,焊工还不过关啊,害死人,还是要多练基本工啊.

网友A:
能修好就行 焊工有空可以练练

网友B:
修好就好。。。。。。。

网友:
手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行 焊工有空可以练练

  是的,但是真的好度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好。。。。。。。

是的,但经验要总结,才会越来越顺

网友:
亲身体会到了

网友:
你这芯片还能引起这个事情 独一份

网友:
没事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一般焊好后都会刷干净然后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焊好

网友:
看来得多练练焊接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