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E 板号LA-7011公点短路维修,走了弯路

楼主(2016-09-29):
   笔记本同行拿来的,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
   拆机,测公共点电压,没有,打值已经短路,竟然不是大电流,测前面的保险电阻,发现无穷大,已经烧掉了。电阻先不急着换,先排除后级问题

测公共点隔离管,PQ11G,S极已经短路,坏掉,接着运气好,再找公共点短路的时候,一眼就看到屏线接口附近一个电容已经烧掉了。
拆掉后,公共点阻值正常。
接下来就是换PQ11和保险电阻,心里叹了一口气,为什么,不好找这个配件,料板有七八片,但基本上能用的都被拆光了。
所以我就到台式机主板找保险电阻,但我也不是瞎找的,随便找到那种2R2电阻代替,因为我怕不行。
所以我从联想新圆梦那个KBY3-LT那种台式板,也是插适配器的,把它19V上的那个2R2电阻取下,装上去。
接着就是更换PQ11,这种是P管的,也从那板找到一个装上去。
结果,插上,待机电流有了,0.014大概,触发到0.08就不动了。
我心想还有问题。
测电压吧,先测内存供电,没有,测内存供电SYSON开启没有,EC没有发出来,大概测一下条件都正常。
这时候,我感觉是不是什么保护掉电了。
所以我触发测SYSON是有抬高动作的,并且内存供电瞬间测也是有的。
待机时我测3,5V是正常的,触发后,3,5V变成了1.4V。
我想是不是,3V,5V后级转换电压有短路。导致触发保护。
结果去排查这些短路,没有问题。
后来就去测公共点发现只有4V了。这是怎么回事。
待机时公共是正常的,触发后就变成了4V。
而测两个P管G极,待机时都是8V正常的,触发后变成了17V。
这时又想到点火回路,那个19V是不是那个电压过来了。后面也排除了。
短路我都排除了(包括取一些供电芯片和管子,过程就不说了)
是不是另外一个隔离管有问题?找了半天,找到电池上那路一个P管,换上去还是没用。
最后火了,你充电芯片触发后不是不让电压过来了,我把两个P管都取掉,直接电阻直接。有没有短路,还是怎么,都见分晓。
结果故障就变成了,触发0.08,但公共点还是正常的。基本上是一样。这是昨天修的。
睡了一觉,今天早来来修,10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因为我已经排除后级短路问题,连接电阻也不行,那好,直接可调电源,接线19V到B+公共点,这回我电压都不经过前面的保险电阻。
结果是,触发电流上去了,外接没显示,内接显示。这还用想吗。
肯定是我换的2R2电阻问题,那个保险不能代换。
算了,没有这种规格保险电阻,直接找了个电感上去。只有这样了。
换好后OK,上电池进系统电流3A也能正常工作,证明换上去的没什么问题。
拷机看视频正常。
总结:
故障就是:一个保险坏掉,一个隔离管坏掉,一个电容短路。走了弯路,虽然很小心的怕不能代替,所以找联想的那板子保险,但还是防不胜防。
配件多就是好,我修台板统货,基本上不缺配件。

网友:
这个弯路走的,要是有一样的件也不至于走这么大的一圈。

网友:
纯粹来赚分的

网友:
学习了,直接绕过保护隔离。直接接供电

网友:
精彩,楼主的维修陈述最适合我们小白,又有总结,赞。。。
不加分对不起自己啊!

网友:
我上次也是换了一个不良的保险结果一下能充电一下不能充

网友:
仁宝的主板是好的 有点火回路不容易烧别的东西

网友:
没保险用细电线作一个不会吗

网友:
绕过保护隔离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接一台,电流上2安多,时钟芯片很热,下个图看下。

网友:
有时候找件替换就是麻烦 我为了攒件留的坏主板都没卖 慢慢找着拆白。。。

网友:
骗点分再说   嘿嘿嘿嘿

网友:
代换需谨慎

网友:
保险确实不能用电阻来代换

网友:
保险直接拉锡丝

网友:
有时候 真心佩服你们这些精修的大侠,要我早放弃了

网友:
还是没有耐心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