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电池能用电源不能用 BQ727 19V保护隔离不过维修成功一例

楼主(2016-09-29):
机器拿到的时候是电池能用。电源不能用。拆机一看。。19没有过去  保护隔离电路没有打开。。于是网上下了个图纸。查 20脚VCC电压19V有 6脚电压2.9V也有。然后第5脚0V电压。。PQ301 ,PQ302的反馈脚变成了19V。。正常是9V。查到PQ307的第2脚和第5脚PACIN转出来的电压变成了1.1V。。正常是3.3V 于是果断换掉PQ307 。。通电正常。。  注意的是。我尝试把19V强行飞过去。。但是电池是可以充电的。。先插电源再插电池是正常的。但是先插电池后插电源。就会短路。。电脑图标显示电池。。认不得电源

网友:
因为不方便上传图片。。所以写的很详细。。觉得学习有用的便宜。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飞过去 跳过隔离肯定要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