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维修,估计是个通病

楼主(2016-09-29):
前天早上接了个Z61T本,客人自己拿过来说是键盘坏,一试果然是,报价150元,客人没意见,就订货回来昨晚换上,坑爹的是昨晚11点几客人打电话来说,用着用着开不着机了,按也没反应,都睡觉了,还说什么呢,让明天早上再拿过来呗,结果今天早早的就拿过来了,接上可调电源,没待机电流,这IBM,肯定是保隔不过了,见到这机器就怕,不废话了,拆机,测PQ42 5678脚,没电压输出,受控于PWRSHUTDOWN#,再测PQ36   2脚,没输出,PWRSHUTDOWN#来自PU5  52脚,测下52脚阻值,没短路,应该是芯片没输出,再查57脚供电脚,没输入,往回查,57脚电压是20V输入,然后经过PF4保险,然后到PD34  PD35 ,再经过一个PR36就到57脚了,拿表一测,发觉PF4断开了,论坛上有人说过,PC97也是短路的,要不直接接上会烧PD34 PD35,一测,果然PC97短路了,谢谢前辈的经验,装好PF4 ,拆掉PC97,满心欢喜的插上可调电源,我擦,怎么还是没待机,再看下图,心想会不会PR36也烧了,换个试下,结果找了半天才找到PR36,是在板的另一面,总结下,总共就坏了PF4 PC97 PR36,下面有图,这问题不用把板拆出来都可以修的了

网友A:
ibm这种老机器很难拆的,,上次碰到过修板二十分钟,,装机搞了一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这种老机器很难拆的,,上次碰到过修板二十分钟,,装机搞了一下午

螺丝好多,装的烦人,我装机的标准是表面看的见的都装上,里面的固定就好,不一定装齐,哈哈

网友:
这机器确实够老了,楼主对IBM的保护隔离挺熟呀。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老了

网友:
不拆板 省好多事情哦

网友:
最烦IBM的机子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个不看电路图老是记不住,非得花半天时间看电路图

网友:
这个板子也很便宜了吧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拆装比较麻烦   很费劲

网友:
这个机器就直接换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难拆了,看了都不想搞,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略复杂啊,不好搞

网友:
那这样还能收钱吗  换了键盘在坏的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嗯。换版现在很便宜

网友B:
那这个问题 算谁的??你收钱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问题 算谁的??你收钱没有呢??

才收了80,修好就好了,要不客人要求退键盘的话就麻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