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M3-A8828/G主板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

楼主(2016-09-29):
有十多片网吧主板,全是按开关主板诊断卡一闪一闪的,闪几次就风扇就停了,应该是通病来的,谁修过这板这问题

网友A:
那就是没复位吧,先查供电和时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复位吧,先查供电和时钟啊

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