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解决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6-09-29):
K42JC解决进系统死机

ASUS K42JC 解决网卡感叹号 风扇狂转 温度高 掉电进系统死机.zip

网友(2017-08-17):
K42JC REV2.2测试可用。谢谢!!!!!!!!!!!!!!

网友:
可以用,谢谢,解决了死机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独显进系统黑屏 集显可以换了显卡也一样 不知道这个BIOS能不能解

网友:
K43JC 2.0刷了不触发了,原故障是进系统死机

网友(2017-10-12):
下载刷个看看,看能用不

网友:
BIOS可以用的, 我的版号是  2.2  刷了一切正常,机器装起来测试中!

网友A:
我靠 BOIS 是坏的 大家不要下 我的能进系统 刷了到滚动条哪里蓝屏 不要浪费分了

网友(2018-01-19):
我下载试验下

网友(2018-08-29):
引用 网友A:
我靠 BOIS 是坏的 大家不要下 我的能进系统 刷了到滚动条哪里蓝屏 不要浪费分了

老铁不会是 开机7B 蓝屏吧,可能是硬盘模式问题。 看上面说可以。应该没问题吧。我刷了好多不行。感觉这个靠谱测试测试了

网友:
楼主棒棒的,确实 OK了。 论坛下了 10几个BIOS 这个搞定了。。这个本子是我下载BIOS 最多的一款机型。。郁闷的很啊。华硕的鸟 机器 小型号太多了。 看内存贴纸,原来温度高 是温度压不住,不是BIOS问题吧。越折腾问题越多。后来改善了散热,完美了。 风扇处 *WF词语*钻打了马蜂孔。键盘风扇处贴纸撕掉了。 现在完美了。。

网友(2018-12-13):
BOIS下载刷上的确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本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32位系统开机正常  装64系统打显卡驱动后黑屏,刷BIOS解决

网友(2020-03-31):
亲测ok  感谢分享

网友(2021-10-28):
刷了能亮  风扇狂转

网友(2022-08-04):
确实不掉电了,完美修复

网友(2023-04-19):
这个真的能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