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例OPPO 开机不显示,电流有点异常(图)

楼主(2016-09-29):
第一次写维修过程,刚好修一个OPPO 客户描述用着用着不开机了,一般看视频手机有点热。拿到手开机有震动,但是屏幕不显示,以为背光问题,也不是,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拆机接电源,因为OPPO 的电流我不太清楚,但是看电流中间肯定有点不正常,具体哪里不正常不知道。然后从发热入手,松香烧鸡,开机等了一会儿,发现电源IC和cpu松香都有点化,电源旁边两个线圈电感松香也化了,量一个电感通的,另一个不通,肯定是它了,撬下换上一个电感,开机显示了。但是奇怪的是电源旁边的电感怎么会关系到显示问题,显示升压通过那一路吗?

网友:
这个电杆电压是多少

网友:
没图纸说不清楚,修出来就好。

网友:
电感断了的话是不是后面还是有问题呢?》

网友:
电感断的话 估计不止电感断这么简单把

网友:
松香烧鸡松香是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
其实这个手机后面还是出问题了,用了一会儿屏幕又不显示了,主电源发热,重植主电源,还是用一会儿就屏幕不显示,开机正常,就是用一会发热,屏幕不显示,后来不修了,没图纸也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