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CT主板保护维修咋整

楼主(2016-09-29):
接一H81M的华硕主板断电保护,测量各电压并无短路,拔掉4PIN还是触发就掉电不能再触发,可以强制绿线上电,强制上电的时候摸各IC也没有发烫的。于是想到技嘉的IO检查脚位也会导致触发掉电,但是华硕的一般是表现在BIOS里检查异常,但是还是看看这个是不是一样的,测量104-108都是1V,感觉正常的。一下子没什么思路了,大家有没有碰到华硕触发保护的(非短路的)?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吗?CPU----桥供电____内存供电

网友:
华硕的板子好难修的..

网友A:
H61  H81的主板都是需要CPU 供电正常才可以正常使用的   CPU的供电波形要求很严格的  另外就要测试VTT 了  VTT 不正常  集显供电不正常都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  H81的主板都是需要CPU 供电正常才可以正常使用的   CPU的供电波形要求很严格的  另外就要测试VTT 了   ...

这都可以啊,涨知识了,那我强制上电去测量电压吗

网友:
shi    xia   basdfsdfsdfsdfsfdds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H81应该还在保修之内吧,这么不拿去保修?等下修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81应该还在保修之内吧,这么不拿去保修?等下修不好就麻烦了

主要修是H81的没什么经验,这个故障感觉是IO这边的问题不像供电引起的保护,这个属于经验性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有可能不是保护

网友:
费时间太多了不知道修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