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

楼主(2016-09-29):
板号:LA-5751P Rev1.0  2009-12-08

触摸板正下部位进水,进水面积和触摸板差不多。
待机3,5v电压有
开机4秒左右掉电,电流2a多,经查B+有断线(已修复)。
烧鸡后,待机电流0.06a。开机4秒掉电,掉电时电流0.15安,电流跳变两次。
CPU电压0.8v,
更换过ec,故障依旧,更换pu12  TPS51621  后,开机半秒掉电,
去电CPU后加点5,6秒,后掉电。
小弟新手,现迷茫中,求大神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A:
这个没有看明白  什么意思

网友:
仔细看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看你的技术可以哦

网友:
掉到0。15哪些电压没有了呢

网友:
  这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吧,,检查一下

网友B:
近水的 好搞啊  检查近水部分啊  重点   万用表没有问题的话 11欧是正常啊  CPU供电 内组是很低的

网友:
进水不好修

网友:
进水地方多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看明白  什么意思

现在是开机半秒掉电,
去掉CPU后加点5,6秒,后掉电。
小弟新手,现迷茫中,求大神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水的 好搞啊  检查近水部分啊  重点   万用表没有问题的话 11欧是正常啊  CPU供电 内组是很低的

11欧不是CPU供电阻值,是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