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s做工如何?小米5s拆机图解

楼主(2016-09-29):
小米5s做工如何?小米5s拆机图解

  小米5s是小米科技本周发布两款机型中的其中一款,小米5s采用了无孔式超声波指纹识别,配置上,小米5s搭载骁龙821 2.15GHz处理器、LPDDR4 RMA,UFS2.0闪存,5.15寸1080P屏幕、7.25毫米全金属机身、2.5D弧面玻璃、3200mAh电池和18W快充、索尼IMX398 1200万像素摄像头,3GB+64GB/4GB+128GB,后者是高配版,号称“拍照黑科技”。那么小米5s做工、用料如何呢?下面我们通过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小米5S拆机 图1

小米5S拆机 图2

小米5S拆机 图3

小米5S拆机 图4

  小米5S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第一步,首先取下小米5s的双Nano SIM卡,卡槽采用了防呆设计,避免用户插反损坏SIM卡槽。

小米5S拆机 图5

  拆下小米5S固定金属外壳与机身的两颗六角螺丝。

小米5S拆机 图6

  移除螺丝,机身后盖通过左右两侧的卡扣相连,卡扣数量较少,可以轻松将其打开。

小米5S拆机 图7

  小米5S金属后盖上贴有大面积的石墨散热贴纸。上下部分为了保证良好的信号溢出加入了注塑部分。

小米5S拆机 图8

  注塑部分预留的主摄像头固定位,防止摄像头位置发生偏移。

小米5S拆机 图9

  小米5S机身内部结构采用三段式设计。

小米5S拆机 图10

  在机身上方与下方主板的保护板上均有一颗螺丝覆盖易碎贴纸,破坏后,将会失去官方保修资格。

小米5S拆机 图11

  保护板使用多颗螺丝与机身相连,同时对主板上多个连接器进行固定。

小米5S拆机 图12

  小米5S的电池使用两条无痕拉胶固定在机身上,便于后期的电池的维修与更换。

小米5S拆机 图13

  小米5S采用一块工作电压3.85V、充电电压4.4V的3200mAh容量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由飞毛腿进行代工生产。

小米5S拆机 图14

post_deleted

网友:
  机身底部为扬声器、USB Type-C接口、麦克风、振动马达等。

小米5S拆机 图15

  一体式音腔扬声器模块特写。

小米5S拆机 图16

  底部尾插小板特写。

小米5S拆机 图17

  超声波指纹识别模组特写。

小米5S拆机 图18

  屏幕触控芯片特写。小米5s采用来自Synaptics的S3331触控芯片。

小米5S拆机 图19

  机身顶部主板下方,通过对应的凹槽隔断来充当屏蔽罩,而且在重要的芯片位置均加强了散热处理。

小米5S拆机 图20

  小米5S后置摄像头特写。

小米5S拆机 图21

小米5S拆机 图22

  光线距离感应器模块。

小米5S拆机 图23

  小米5S主板正面芯片组。

小米5S拆机 图24

  小米5s主板背面芯片上方的屏蔽罩都是焊在主板上的,从主板顶部可以看到分布了信号弹片、降噪麦克风、NFC天线以及3.5mm耳机接口。

小米5S拆机 图25

  小米5S拆机到此结束!附小米5S拆机全家福。

小米5S拆机 图26

网友:
多图哇,学到了

网友:
现在正在学习怎么修手机学习了

网友:
超声波指纹是亮点 吗

网友:
这款手机最大的黑科技就是超声波指纹识别技术,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按压功能

网友:
看起来, 做工不好丑,不过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A:
首拆?感觉现在的做工都差不多,配置和外观上的区别了.没拆的欲望了

网友B:
感觉亮点就是他了        超声波指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亮点就是他了        超声波指纹

这个黑科技我也是第一次听说,home建不用开孔就可以实现指纹识别

网友C:
国产机相对还是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机相对还是好维修。

国产手机没有封黑胶,拆芯片相对来说好拆一些,风险小

网友:
非常好,又得到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非常好,又得到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真详细,正在学习

网友(2016-11-17):
学习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
是时候学习一下手机维修了

网友:
你把原有的有铅锡用吸锡线全部拖走,然后搞锡浆把焊点涂一层很薄的,风枪去吹,焊点补大小要均匀,然后镊子固定住座子,吹焊回去即可。

网友(2016-12-18):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拆?感觉现在的做工都差不多,配置和外观上的区别了.没拆的欲望了
三星a7 ,a8怎么么拆,已经拆坏过两次屏了,请教下方法

网友:
楼主拆解挺详细的,谢谢分享。我有一部5s进水主板挂了,有主板的可以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
我觉得mix
加超声波差不多

网友(2017-01-17):
挺详细的收藏了

网友:
小米 扬我国威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这个5代还是不错的吧

网友:
折分步骤感觉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