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4050 开机进系统后就掉电了 温度不高啊 我处理好了的

楼主(2016-09-29):
求助N4050 开机进系统后就掉电了 温度不高啊 我处理好了的  有大师修过的给个意见  温控保护电路我断开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
安全模式 试了没有外接设备拔掉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一个 N4050 有时能进系统  有时电流0,1几 报滴滴声  然后掉电   不知何故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供电

网友A:
我记得好像COMS电池上面有个小8 脚芯片去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COMS电池上面有个小8 脚芯片去掉就好了

我记错了不是这个机器应该是N51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