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不显示

楼主(2016-09-29):
这板不显示大多是显卡,但很多人换过后出现 开机掉电,那是因为你换 显卡的时候显存爆珠子,因为是灌黑胶的,,,,这时应该量下给显存供电的1.5V 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拆掉显存,就不会掉电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焊坏显存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
显存里边有黑胶,一受热,锡珠会爆的,,,,,,,

网友:
做这个显卡技术含量比较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