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有比较通用的刷网卡MAC的软件么?

楼主(2016-09-29):
菜鸟表示从来没有刷过华硕板的mac!

网友:
我也没刷过不过MAC地址一般在bios里或网卡边有单独的rom芯片,或网卡芯片本身

网友:
很多人 没有刷过  我也没有刷过 换拆机的   要不就直接PCI 或MINI PCI  要不就USB

网友:
论坛下的华硕备份BIOS,都有MAC地址,网吧板,不能刷同一个BIOS

网友:
下别人编程器备份的BIOS ,然后装机查看网卡MAC信息,用WINHEX打开BIOS文件搜索MAC信息注意是16进制的信息搜索到修改

网友A:
我有一个,你试试看 AS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你试试看

非常感谢,,顺便问下,除了能刷8111E的,还有别的能通用的强刷软件么,?还是我想多了

网友:
这也要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