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此芯片拉低ACIN,求解

楼主(2016-09-29):
机器  HP G4
版号 DA0R13MB6E1
故障   不过隔离, 测量隔离管PQ52,阻值低,发现已短路,更换管子, 上电测量PQ52 G级无电压, 追查+VH28来源,  是此芯片17脚产出     测量PU2 此芯片条件, 供电 20脚,无电压,   是+VAD 经过PR12 电阻给20脚供电,, 用放大镜查看PR12 ,发现表面有些烧糊, 22欧 直接用连锡,上电,待机高,PU2 发烫, 更换PU2,   上电,待机0.003A , PU2 20脚 19V  13脚12V  14脚  2.23V   17脚 已出+VH28V    可15脚PG ACIN为低,正常要高才对,  , 断开PR73 一般有3.3V 一边0V   那说明是PU2 15脚PG 拉低了! 可此芯片 都出28V  12V 了 为何会拉低???    (如果断开PR73  ,使ACIN为高,   开关按下,开关灯闪下就掉了。应该是瞬间掉电)

补充内容 (2016-10-14 09:25):
由于最近机器太多, 忙,客户等不了,要求直接换板, 坏板先放着等有空在研究!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A:
芯片 还没 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 还没 正常工作

你是说PU2  没正常工作?   不是该出的都出了吗!

网友:
换这芯片啊 ,

网友B:
这芯片相当于ibm 上面的那个东芝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相当于ibm 上面的那个东芝芯片

ibm?   PU2 此芯片已更换了!

网友C:
ACIN的后面电路拉低的吧,不一定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IN的后面电路拉低的吧,不一定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ACIN 是电池芯片发出给EC 的,   然后有到PU2此芯片这里, 是PU2 15脚PG 拉低了。

网友:
没有这图纸 分析不了!

网友D:
你先别去管这个ACIN  VH28已经产生 你现在是触发瞬间掉电 你看下哪里有短路 以及按上电时序先后去查条件

网友E:
公共点电压正常没?保护了吧,打打电感阻值,转换供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电压正常没?保护了吧,打打电感阻值,转换供电阻值。

公共电压19V 正常,  我现在先不管ACIN,我先按照触发瞬间掉电思路去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别去管这个ACIN  VH28已经产生 你现在是触发瞬间掉电 你看下哪里有短路 以及按上电时序先后去查条件

恩恩,我看了论坛上,ACIN 断开应该也是可以显示的, 不过现在是瞬间掉了,我应该按照这个去查查!

网友:
这个可以断开的,应该就可以显示

网友:
不清楚没修过

网友F:
你现在应该按不触发来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应该按不触发来维修了

应该是按掉电维修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
断开 没影响。重点放在掉电

网友:
量一下后继是不是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呀

网友:
这本子瞬间掉电的问题,好像是PQ9的问题,也跟ACIN有关

网友G:
楼主好厉害。电路分析得那么透彻,一看就是个大神,像我等小小白只能说 换EC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一次 应该是板层短路  割断PR73 15脚不用PG 也可以的

恩,15脚 PG断开也是可以显示的, 目前是瞬间掉电,要按掉电思路去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也修到一个G4笔记本,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不触发 检查了一下适配检测信号,有跳变,去掉电容PC171就好了

等有空在去认真维修一下,最近事情太多,板给扔一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厉害。电路分析得那么透彻,一看就是个大神,像我等小小白只能说 换EC包好!

修出来才是大神,你才是大神,你怎么知道换EC会好!

网友:
门市部生产科图腾让他宽容他人看

网友:
按掉电修 方向就错了吧

网友:
一般先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你得动下手,自己试

网友:
这个PU2坏很多

网友:
g4问题多 并侧返修还多

网友:
今天没事,随便看看,学习来的

网友:
这个管子短常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