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P 0X000000A5蓝屏

楼主(2016-09-29):
  板载内存 CPU 进PE也是蓝屏。BIOS刷过,怎么屏蔽板载内存?求助

网友:
BIOS没有刷好吧  买个原始的  A5好像都是BIOS问题哦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我再刷刷试试

网友:
DIMM_SLE2和DIMM_SEL1换到隔壁那组

网友:
再刷下bios把

网友:
刷了好几次都不行, 没点位不好搞。

网友:
不是 BIOS已经排除过了

网友(2016-10-30):
征集吧,绝B有大神指导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建议你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刷刷刷  再刷一个看

网友:
不可以屏蔽哦

网友:
小白学习,怎么屏蔽呀

网友:
内存的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