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12v的电源板 用什么高压条可代换

楼主(2016-09-2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9.QD4imT&id=525331870247&ns=1&abbucket=6#detail
买的是通用板注明是12v 5v呢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哪里不懂 你怎么知道没有12呢 大几V 也没有关系啊  一样改通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哪里不懂 你怎么知道没有12呢 大几V 也没有关系啊  一样改通用啊

你看板标示阿

只有5v 没有12v标示

但买的通用高压条 有5v 12v 请问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  哪里不懂 你怎么知道没有12呢 大几V 也没有关系啊  一样改通用啊

故障是闪一下黑屏

应该高压保护了

网友:
连电源板一块换了不就行了

网友C:
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液晶显示器吗,一般可都有这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液晶显示器吗,一般可都有这电压

你看那个淘宝连接 拍得比我清楚多了

没有12v 只有5v 我也测量整块板 的确没有12v

但买的高压条需要12v

网友:
闪一下黑屏
小师傅

网友:
一般都有1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个淘宝连接 拍得比我清楚多了

没有12v 只有5v 我也测量整块板 的确没有12v

看图上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那个淘宝连接 拍得比我清楚多了

没有12v 只有5v 我也测量整块板 的确没有12v

再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板标示阿

只有5v 没有12v标示

把12V修出来啊   没有能力修不出来  改板 该会了  吧  显示器有什么修的  修来修去 就那几样

网友:
这种板肯定有12V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的都有

网友:
电源板上一定有12V

网友:
一定有12v 高压线圈旁的电解电容就是12v电压

网友E:
如果修不了 果断换板子

网友:
高压一体板一般都有12v的,没有就不正常了,那就要先把12v修出来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修不了 果断换板子

有道理,这种板子不贵的

网友:
楼主是为了赚分的对吧?我也是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会不会是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弄好了吗 回复一下

网友:
12V以上的电压是有的,要不高压用什么呀 5V是不可能的

网友:
12V被拉低或短路了吧

网友:
修不出来12v,你用5v也带不动高压条

网友:
12V 一体板上一定有

网友:
有12V 这个板我修过

网友:
是啊板子又不贵换一块得了

网友:
怎么会没有呢?你看看原板的高压供电是多少?

网友:
怎么会没有12V呢,12V一般不会供驱动板,只是供高压部分工作,在板子输出接口上没有,自己在电路上找出来不就行了,这板子明显有两组整流,肯定有12V的。

网友:
肯定有12V.

网友:
说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