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17 白屏闪灭 屏型号CLAA220WA

楼主(2016-09-29):
  显示器同行拿来,故障现象,开机白屏,立刻灭掉。
  拆机,发现有个电容鼓包,更换后,不灭掉了,但一直白屏,测屏上供电,大概测了一下都没有。
  5V升10V没成功.只有5V。
  测5V转3.3V管子 8805R-33只有2V,这不正常。
但我没有这个管子换,可以用台式机上的1117更换。
但要接电阻调电压,这个屏电路在反面不好操作,如果在正面还可以弄一下,虽然比较费时间。要细细飞线。
不过我想起了我以前还干过这事:

直接把台式机上1117剪板下来,再飞线,这样好焊一点。
飞好后,插电源还是不亮,测电压3.3V已经正常,
5V还是没升成10V,测升压芯片条件不正常。
这时候看到,3.3V那个管子输出脚是两只脚,就是上面一只脚和中间那只脚是通的。
结果屏板上那两只脚不是通的,就把另一个脚连接上后OK,已经不白屏了,正常显示。
拷机图:

网友:
移花接木,我也常常干这事...

网友: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只要给出这电压。、

网友:
在主板这样剪过去呀

网友:
剪板移花接木方式,还行,反正废板也能再利用。

网友:
改板技术牛B

网友:
lm1117的话有的是直接固定输出的

网友:
用什么工具剪主板

网友:
不错,我有时也是这么干的,笔记本的LED升压恒流坏了,也直接从烂屏剪恒流部份飞线,没办法客户急用只好这样了。

网友:
有留下一些废屏 直接替换好办点

网友:
还是挺牛,主板和屏嫁接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

网友:
好技术,换我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