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X55CC 的主板

楼主(2016-09-29):
进水了  靠近电池插口的有个小芯片都给腐蚀了 还有傍边有个大一点的芯片也给腐蚀了  其他的地方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换了好不好  没有这个零件 又要到淘宝买 还有两个电阻也坏掉了 有个6.8欧的 没有这个 就换了8.2欧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