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300 一体机电源 航嘉hkf1301-3b 电压输出偏低 电脑不能启动已解决

楼主(2016-09-29):
把电源变压器旁边的50v 22uf的电解电容换掉,本人换的是50v  47uf的电容,换完后问题解决,不换前空载输出 19v  ,接到主板上后没有安开关的时候,输出变16v

网友:
电容是最容易坏的,一般换过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A:
楼主配上图就跟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配上图就跟清楚了.......

问题太简单估计楼主也懒得上图了

网友:
楼主见到便宜了

网友:
楼主,你真的解决了吗?16V不是一体机的正常电压吧,运行大程序时能不出问题??跑个3D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可能 不是在那个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