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热插找不到硬盘怎么办?

楼主(2016-09-29):
先启动MHDD,再插硬盘就是检测不到硬盘,SHIFT+F3所有接口都是空的,但如果先接硬盘再启动PE进MHDD就可以在6号接口看到硬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试过了所有接口,按F2都不行。

网友:
主板的原因,换主板吧,有些主板如果bios不先认出来就会关闭端口...

网友:
大侠,看到别人贴子,我想试试下修改MHDD.CFG,可是在PE的DOS下edit mhdd.cfg,提示命令错误,怎么弄。

网友:
PE启动到MHDD是一个A盘和一个虚拟盘,里面都没有EDIT.COM,又不支持U盘想拷一个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换了盘按F3先复位 再按SHIFT+F3 如果还不认那还是换主板吧

网友:
换了盘按F3先复位 再按SHIFT+F3 如果还不认那还是换主板吧

请问,是不是要先选择一个端口,再按F3。PE菜单进入MHDD就自动到了SHIFT+F3状态了,让选择端口。

网友:
1号接口,3号接口试试

网友:
跳线 2-3试试看

网友:
在MHDD下复位接口一次,在插拔之前先用STOP命令,这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