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版号LA-B092P CPU电压1.8V 供电电路发烫

楼主(2016-09-29):
昨天接到机器   进水的   进水在声卡   EC处   面积小    清理完电流上0.45A   测量CUP电压1.5 过一会上1.8V   并且MOS管和供电芯片发烫   后级阻值正常   现在定了供电芯片  请问论坛里的大师有没有遇到过此故障  求解中

网友A:
金胖,生意不错啊,进水怎么会有一样的呢

网友:
查各大供电 信号

网友:
好,看看MOS管功率

网友:
修供电的用示波器抓个波形来分析更直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胖,生意不错啊,进水怎么会有一样的呢

整天10几台笔记本    搞死人

网友:
芯片发烫一般都是后级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天10几台笔记本    搞死人

*脏话*,最恨炫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