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545开机不显

楼主(2016-09-29):
手里有个E545的机子,板号LA-8127P 1.0 开机电流走到1.2A不亮,主板各电感的电压正常,修的过成中亮过一次,再开就又不亮了,此机板上有3个BIOS,一个在EC里,一个在北桥边上,还有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在风扇边上,大家谁手里有这个24C的BIOS给分享一个。这个24C的BIOS是U2101下的,屏线的信号也是受控于此。

网友:
我的电流到1.3就不动,怀疑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2016-10-29):
最后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加焊亮机,但独显驱动不能装,一装就蓝屏。

网友(2016-12-13):
谁有呀 我的也是  我的开机一长两短  一直报警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过加焊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2017-02-13):
谢谢分享   刚好在维修这个

网友(2017-12-05):
我的开机复位正常不跑马 无从下手啊   哎

网友A(2018-01-04):
我也是同样的相型,不过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论坛里有这个芯片的BIOS程序了,我刷过还是不行,正在想其它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相型,不过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论坛里有这个芯片的BIOS程序了,我刷过还是不行,正在想其它 ...

最后确定这机子显卡坏了,你这个也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确定这机子显卡坏了,你这个也是这情况

我也加焊过显卡,但是也没有用,显卡我就没有换了。

网友:
换显卡没,,,有修好没。。》?????

网友(2018-06-06):
一长两短什么问题呀???
是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