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6-09-29):
同行清了个灰,结果找不到电池,他又拆机弄,结果忘了取电池,拨屏线,把机子烧了, 没办法拿给我看看,,上电一路小跑,正常的,,不认电池简单。板层断线了,我直接飞线到EC上。完美解决。。。  不显示就难到我了,,外接显示BIOS界面。。正常的。    键盘灯也正常。还可以在BIOS调试。。  所以我判断应该是LVDS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是RTD2136R   发了两个,回来换上   还是一样的。。   测屏接口。发现1脚 +3V-LCD 没有      37脚 LVDS-PWM-C  没有        飞个3.3到一脚和 37脚也解决不了的 。  不咋会用点位 。不知道咋 修了。 刷过BIOS了的   ,  解决不了
  求救~~~~~~~~~~

网友A:
屏接口到桥里面去了吧

网友:
转换芯片条件查查

网友B:
屏转换应该到南桥了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换桥好了

网友C:
修过一台南桥少供电内屏无显示的

网友D:
有图纸的话,看看LVDS接桥还是接显卡,这样才好判断

网友E:
应该电路上小元器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到桥里面去了吧

屏接口的关键信号 有到桥 也有到LVDS芯片的,LVDS芯片工作不正常,但是换了同型号的芯片,还是这个鸟样,,点位图分析本来又不到家 。想哭!

网友:
就是条件不满足   修不好了   LVDS芯片的外部条件都是满足的   出来的条件不正常 。但是我换过二颗芯片了  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转换应该到南桥了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换桥好了

这机子换板 我不如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台南桥少供电内屏无显示的

我查不到这里去!!  点位不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的话,看看LVDS接桥还是接显卡,这样才好判断

这个是板载CPU 集成桥的  ,,    LVDS是到的芯片 没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电路上小元器件坏了

就是查不出来  头痛

网友:
RTD2136R这个芯片很容易烧了,看一下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修好没有,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没搞好?

网友:
这个鬼机器  有一个 显示转换芯片

网友:
2136  是不是5脚芯片?

网友:
有没有修好,说说看?

网友:
屏有没有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