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320一体机开机不显,

楼主(2016-09-29):
B320开机不显,刷了BIOS,换了显卡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简短这机器是不是有通病,求助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机子不好弄呀,BIOS太多了,上次那个就换板了。

网友:
我也是换了显卡不行了,换板

网友:
这机器 我没有修好过 不退就换板

网友:
G620的CPU,应该是BD82H61的单桥,高温引起桥虚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颗MOS管爱坏!你搜下论坛里面有说的

网友:
这个机器CUP旁有个管容易坏 换了就好 在论坛搜下有这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