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NCP81101M工作条件

楼主(2016-09-29):
接同行一台联想G40说是烧焦了。拆机打开发现是风扇下B+的 四只电容烧坏了。主板也烧穿了。用刀片切割后测量没有什么大短路。就PR9331断线 接通后上电电流0.138 没有CPU电压 查CPU工作条件1脚得要有开启才会出CPU电压。实测0V。查CPU_VR_ON受控于QC7B 的3脚。 要想CPU_VR_ON有电压QC7 2脚就得高电平,实测为0V。查VR_CPU_PWROK连接EC 70脚 同时连接81101M的2脚。现在就想问一下这个电压到底谁给的啊。

网友A:
有点乱,你也没说VR_CPU_PWROK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你也没说VR_CPU_PWROK是起什么作用?

VR_CPU_PWROK是开启CPU电压的啊。问题 是不知道VR_CPU_PWROK是哪个发出来的。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屏蔽板载内存!PSID0-2 调换电阻达到0/1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