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8SX 暗屏换LED灯条和改恒流板

楼主(2016-09-29):
LG  E1948SX 暗屏换LED灯条和改恒流板 上传程序

网友A:
说说详情啊,只看图片不明了.

网友B:
来个详细的。楼主把调节给剪掉了。
定义如下:
VIN VCC 正极接12V-30V
ENA ON/OFF 开关控制线接开启2.5--5V 关闭0--2.5V
DIM ADJ 亮度调节线 接0-5V
GND 接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来个详细的。楼主把调节给剪掉了。
定义如下:
VIN VCC 正极接12V-30V

而且没有必要从屏上飞。直接从电源板上来。弄坏了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详情啊,只看图片不明了.

这种套件便宜,效果好。故障率还低。

网友:
碰到这种的 还是换灯条一套吧 时间宝贵

网友:
为什么要从屏上接线呢,感觉不安全

网友:
没从屏上接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没有必要从屏上飞。直接从电源板上来。弄坏了也不怕。

楼主是不是把LCD换成LED了?LED需要恒流板,所以,他把原来的高压板接口定义接了3根线,然后飞线到屏驱动板上,而且,去掉了亮度调节,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没有必要从屏上飞。直接从电源板上来。弄坏了也不怕。

那个应是恒流板,不是原来的高压版吧?

网友:
淘宝一搜,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2017-09-25):
楼主这么飞线  胆子太大了,不小心连珠就坏了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小白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