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是那的问题

楼主(2016-09-29):
acer s235hl 两个主芯片换了,图像一会有过一会慢慢没了,等一会就出来了循环出现
各点电压:
vcc 3.1v
vgl 11.8v
vdd 8.3
vin 4.6
sw_vgh 28.8
vgl_cip 8.4
vcc18 1.5v
epp_wp 3.0
帮忙看看是那个电压不对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问题在逻辑板上可能性很大,屏坏的可能不大,没遇到,估算着能修复。

网友:
LG屏 还在这里 搞 搞个毛线  你搞好了  那估计也是论坛元老了   反正我是搞不好LG  三星了  其它还可以倒腾下

网友:
不知道能收多少钱

网友:
低端LG屏坏的多,不好修

网友:
屏电路,不好搞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 放弃吧

网友A:
我记得大部分屏vgl是负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大部分屏vgl是负电压的

我也听大神们说过有一组是负电压的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  测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没遇到过,像是见鬼了!:)

网友:
屏幕坏了  没有修过

网友:
楼主,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不修。

网友:
逻辑板资料太少 很难修复

网友:
屏坏了,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