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500W 我快被你整哭了,求救

楼主(2016-09-29):
          真是见了鬼了,我运气太差了,前天客户拿来一台机,不开机,上电触发时,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上没有任务动静,怀疑电源坏,拆下后单独触发,果然是电源的问题,后来客户说家里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拿来后,可以正常开机,后来客户说这个电源时间太久,让我请下灰,我拆开风机吹过后,装机,让人头大的事来了,电源也变成和第一个一样了,风扇转一下就停。
          现在情况就是电源转一下就停,所有电压也是出来半秒左右,全部掉为零,待机5V是正常的。拆开后未发现电容鼓,或者其它烧坏的,外观全部正常。
          没有维修电源的经验,两台故障还是一样的,还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该如何下手,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过压保护了,查下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支持楼上的意见,查取样电路,
这个电源怎么有两个整流桥???

网友C:
应该有虚焊的地方,注意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虚焊的地方,注意检查

没有虚焊,前辈,我全加焊了一次,还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过压保护了,查下各稳压二极管.

谢谢前辈,,明天到了门面,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的意见,查取样电路,
这个电源怎么有两个整流桥???

对,两个整流桥并联!

网友E:
有电源测试仪的话用来测一下各个输出电压,看有没有异常,还有试带一个硬盘或光驱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F:
先排除整流管短路,然后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G:
需要提供pwm芯片的型号和监控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源测试仪的话用来测一下各个输出电压,看有没有异常,还有试带一个硬盘或光驱看能否正常工作

估计楼主没有电源测试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整流管短路,然后检查保护电路。

怎么 吹下灰尘 就保护了呢
一般情况不会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需要提供pwm芯片的型号和监控芯片的型号

这是被动式 PFC 估计好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虚焊,前辈,我全加焊了一次,还是这样!

都加焊什么地方的呢 后级的电感 电容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前辈,,明天到了门面,我查查看!

楼主弄好了吗?带负载测试过没?有些电源空载时是无法启动的。之前也遇到过。电源里除过灰后怎么试都不管用。折腾了半天。最后没有办法了,先装上再说,结果一上机正常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650W的电源也是5V 正常风扇转一下就停哎怎么办

网友:
我的电源好了接负载能工作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但其他工作正常,是不是电源有温控

网友:
电源怎么有两个整流桥???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的意见,查取样电路,
这个电源怎么有两个整流桥???

两个整流桥并联增加电源稳定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被动式 PFC 估计好查点

你看出这是什么结构没?如果是双管半桥结构的话好像差一个推挽变压器,如果是双管正激的话高压部分又多了一个电容,会不会是有源钳位正激,我都看糊涂了

网友:
楼主把所有的芯片的名字发上来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个整流桥并联增加电源稳定性

按第一次见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看出这是什么结构没?如果是双管半桥结构的话好像差一个推挽变压器,如果是双管正激的话高压部分又多了 ...

主动  被动
就看有无PFC 电感有无吗

半桥 还是正激
就看 PWM 在前级 还是在后级吗

网友J:
查下TL431是否正常

网友K:
两个电源同样故障不可能吧,有些电源不接负载是不能启动的,建议加负载试试,前面的故障不一定是电源问题,主板故障也可能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两个电源同样故障不可能吧,有些电源不接负载是不能启动的,建议加负载试试,前面的故障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

加了负载了,一个德性。维修这几天不景气,新小区有七八家住户让我装灯,都是他们网购的,然后看着电源心烦,和料板一起当废品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下TL431是否正常

431更换过啦,前辈!!

网友:
被敲坏了 倒霉、

网友:
  这种被动PFC电源用双桥堆、双大电解,这样做的有几大好处!一个是确实可以达到足功率,二是外观好看,堆料王。而且电源肯定“笨”重,在不是明眼人眼里就会当成超值宝贝,所以这个客户抢购了两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一个设计思想目标非常明确的主动PFC电源,其体积重量除了导线部分外会明显比较小巧,同功率容量下,电容和桥堆这种常规器件不需这么大,但有必要说明,因为主动PFC的桥堆全周期有电流通过,所以是要加散热片的,而电解也需要高频类型的,所以别看主动PFC只有一个桥堆,只有一个不大的电容,但可能光这两样的成本都并不低多少。

网友:
哈哈,楼主运煤气好。遇到这种事不好处理,干脆叫他买个新的电源算了

网友:
看不懂~断电测一下输出对地电阻吧

网友(2016-11-08):
应该是温控松了吧

网友:
PFC,电感要装回去才能上电

网友:
把风扇2线剪掉,不要接温控电路,直接接输出的12v试试。我这样搞好2个了

网友:
战斧系列的都是需要负载才能运作的。分别检测温控和过压电路。

网友:
清灰请出来的毛病!看看前后级那里不正常!

网友(2016-12-20):
这是典型的双电压、单管正激拓扑。两个高压电解是为了适应交流输入110V和220V的场合。110V交流输入的时候只需其中的一个高压电解,220V输入的时候,两个高压电解是串联的状态,并联有均压电阻。
楼主还是先检测上电之后高压电解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吧,正常的一般是320V左右的直流电压,然后再看看紫线电压是不是在5V以上吧。如果这两个电压都正常,那就是保护电路动作了,那就要检查是否存在过压、欠压、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