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颜色偏黄,偶尔画面有点不稳定

楼主(2016-09-29):
主板富士康G41MX,故障:颜色偏黄,偶尔不稳定。
此主板拿来修过一次,那时VGA接口旁边比较脏,清理了一下灰尘发现故障没了,交客户使用没收钱,过一个多月故障又出现了,客户拿来后,上电测VGA接口的红黄蓝三线,发现电压一样都为1.6V正常,打二极体值发现蓝色针脚的正反阻值都比另两个稍低点,查了周边连接电路,连了几个电容和一个六脚的芯片(上面写着JB),查了一下富士康G31的图纸,没发现有类似元件,因为是二极体值异常,估计是芯片的元件(电阻和电容异常估计都不会有这种情况),直接拆掉六脚芯片,上电测试,OK颜色正常。

网友A:
大家说一下这元件的功能,反正我是懒得去找手册,只有丝印编号比较不好查,或者大家有查这类元件的工具,拿来分享一下。我估计这元件也就提供一下上拉电压,外加过流检测,不知道说得对吗?

网友:
防静电的,,,。。

网友:
一般换了都 OK

网友:
那几个芯片应该是防静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说一下这元件的功能,反正我是懒得去找手册,只有丝印编号比较不好查,或者大家有查这类元件的工具,拿 ...

这个是防静电的,可以直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