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液晶显示器一次无技术含量的维修,博大家一笑

楼主(2016-09-29):
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个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故障现象:通电无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给客户报价后,打发走了客户,动手开拆。

打开外壳,
目测保险电容都没有问题,估计整流滤波也没有问题。
但还是用表打了一下整流桥,阻值正常。
那直接上电吧,
上电后量了一下大电容,发现无电压
咦,奇怪了,桥没有问题却没有电压,于是向前排查
。。。。。。
尴尬。。。。。

好吧,那开始堆焊

完工

-0-

网友A:
不知道能收多少钱

网友:
也是一个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B:
电源头没有打火胡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收多少钱

应该收50大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头没有打火胡掉?

估计是出厂时就有,看图片不像是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头没有打火胡掉?

一看您就是高手,这个显示器曾经有一次糊掉了!!

网友C:
额,正解,我正是打算收五十

网友D:
锡里面加上个剪掉的电容腿就结实了,就有了钢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源头没有打火胡掉?

就是220v 进线的 L 还是N 呢 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正解,我正是打算收五十

这50 挣的 多轻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里面加上个剪掉的电容腿就结实了,就有了钢筋。

堆锡怕 时间长虚焊的吗

网友:
电源插头受力把铜皮断了。

网友:
也是一个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涨姿势了。

网友:
脱焊了,楼上遇到不错。

网友:
虚焊了  还是板皮没了

网友:
楼上的师傅们,今天都不休息吗

网友F:
街客?收到100元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就是220v 进线的 L 还是N 呢 断线了吗

嘿嘿,LN通过线路板就可以看出来,你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街客?收到100元嘛?

额,100有点多了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LN通过线路板就可以看出来,你说呢

哦 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G:
日  这个问题每天修10台就乐坏了

网友:
AC220 V      N虚焊了

网友:
又中大奖了

网友H:
楼主好运气。捡着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日  这个问题每天修10台就乐坏了

想得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运气。捡着钱了。

咳,低调低调!

网友:
国庆还要上班,当然要多收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传授经验。

网友:
钱来的太简单了啊!楼主注定发财的命啊

网友:
有些都会烧变成黑的了

网友I:
100一点都不要,现在房租这么贵,物价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0一点都不要,现在房租这么贵,物价这么高

你厉害,我是不敢要啊,我感觉50已经够高啦

网友J:
新人,电源坏了,手上有万用表、洛铁想修好,但无从下手。楼主能否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人,电源坏了,手上有万用表、洛铁想修好,但无从下手。楼主能否指导指导。

指导不敢当啊,我也是新人,只认识了几个元件而已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少见吧,这么大的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100有点多了吧兄弟
50是同行价,街客一般收120块,兄弟,这个要保修的啊,技术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