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450不出3V5V!!!!

楼主(2016-09-29):
DELL Vostro3450
板号:DAV02AMB8F1  REV:F              维修时间:2016/09/15
故障:待机偏小,0.003A

同行送来的机子,我休假回去了三天,他修了三天没修好,这个机子是待机偏小,拿到板子无3V5V,被刷过EC和南桥的BIOS,换过3V5V芯片,图

EC的BIOS被刷了

南桥的BIOS也被刷了,3V5V芯片是RT8206B,上图右手边的那个就是的。这样的话就接着修,找图纸,看图

RT8206B的6脚19V,4脚5V,7脚线性5V都正常,下来看3V5V开启了,图

这个是3V开启

这里是5V开启,但是5V开机的信号是由EC发出的,看图
上图可以看出EC发出ALW_ON经过R123的一个焊盘改名为+5V_EN1来直接开启5V,所以EC想要发出ALW_ON,EC的待机条件必须满足,因为3V5V待机电压没有所以EC的待机电压肯定没有,先要修出3V待机电压,跟着+3.3V_EN2一路追到这里,图
THERM_STP#这一路去了EMC2112的12脚,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个弄啥的,图

还有一路去了这里,看不懂
量27脚的电压却是0.14V,感觉像是被拉低了吧!!!

切线,图
从这两个焊盘前面切断,3V5V还是不出,将R265补上,插电3V5V输出正常,上电亮机,把切断的两根线接起来,结果又是0.14V,果断换了EMC2112,还是0.14V。
拆了Q13也不行,拆了Q45还是不行,拆了D8、D7还是不行

断开3.3V_ALW_ON这条线,+3.3V_EN2上就是5V的电压!3V5V输出正常,因为3.3V_ALW_ON前段的电路看不懂所以不修了,就这样开机进系统啥都正常

网友:
EMC2112S温控芯片 后级都被你排除 可能是该路版层问题了 直接断开 测试稳定   加分

网友:
断开3V开启脚,悬空了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说明的很祥细,谢谢

网友:
楼主 牛B   我是小白

网友(2016-11-02):
如果有LZ这样的技术何愁电脑修不好

网友:
机器修好修稳定就行,管他怎么改电路呢

网友(2017-10-19):
楼主思路清理 逻辑正确 没走大弯路 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