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嘀嘀响,档d0

楼主(2016-09-29):
联想G31T-LM嘀嘀响,档d0
通病就是断线,目测没有氧化腐蚀的地方,测试发现D45断线,为方便大家,特将D45所在位置标识出来:

处理后:

网友:
这个地方断线都能测出来,楼主看来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哟

网友:
所以表针划过之后要用绿漆保护

网友:
这都被你测出来了,

网友:
腐蚀掉了哦

网友:
是烧断的吗

网友:
这是个什么情况断掉的

网友:
怎么断的……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学习了,后续碰到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cpu底座下面容易腐蚀断线,通病!大多故障板子,拆开底座后都有液体,不知道是什么液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这是CPU到北桥的数据线Data 45

网友:
PCB板氧化腐蚀断线,外观又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CPU到北桥的数据线Data 45

这个是很难看出来啊。这个问题很复杂,一般是复位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