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开机不跑码通病维修过程

楼主(2016-09-29):
   接到3块华硕M5A78L主板:故障现象都一样不跑码。
   维修过程:大致量了主板无短路。上U,上条和显卡通电开机。不跑码复位灯一闪一闪的。这时量了下主板的各路供电都正常。PCI-E的A13和14脚为0.47V正常。PCI的B16脚1.56V正常。(注意现在很多主板PCI的B16脚要加一个PCI硬件才有电压1.56V。这是因为BIOSS检查PCI无硬件的话关断B16脚的时钟)又量了下PCI-E的A11脚电压在2.2V~3.3V跳变。怪不得复位灯一闪 一闪的。就按无复位来维修吧。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应该也正常难道是桥?这时一片茫然,点了支烟猛吸了几口。重来检查一遍。通电按开机键。这时看检测卡的复位灯不闪也不亮了(我这检测卡复位灯长亮才有复位电压3.3V)马上量了PCI-E的A13和A14脚电压为0V和0.47V。A11为0V。PCI的B16脚为3.2V明显不对,无时钟信号。一看时钟芯片为9Lprs483Bglf.对时钟芯片工作的条件检查一遍都正常。换好时钟芯片9LPRS483。开机一切正常。后面的2块主板一样的问题都是换时钟芯片后正常跑码,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板子的VDD2.5V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  3个板子都是一样问题~  看来通病

网友:
华G41时钟芯片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