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DS2 REV:1.2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6-09-29):
技嘉F2A55-DS2 REV:1.2复位不跑马,刷BIOS,亮机,发现最近好多H61,和FM2的主板不管是什么牌子的,好多都是BIOS坏,

F2A55m-ds2 rev 1.2亮机BIOS.zip

亮机BIOS

网友A:
技嘉 华硕 联想 HP DELL  主板都容易坏BIOS的。

网友:
经验分享,论坛需要更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网友:
老是更新的东西就忽略了 稳定性,和质量

网友:
BIOS坏的很多,不值得发贴

网友B:
双BIOS对调下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bios就不大需要,最好还得来个图纸

网友:
这种的就是BIOS容易坏,捡到好多死鱼啦

网友:
技嘉的最容易坏BIOS了。做双BIOS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BIOS对调下应该就可以啦

我是两个BIOS都刷了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比较多,因为BIOS里面管理的东西多了

网友:
我也刷好了不少,坏的多,我们才能多赚钱啊

网友:
技嘉的主板 很多都是BIOS故障

网友:
GA的BIOS坏多,IO也坏多

网友:
真的吗,学习了

网友:
BIOS吧,到BIOS区发布就OK了

网友:
这些板子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 华硕 联想 HP DELL  主板都容易坏BIOS的。

你说DELL,BIOS很容易坏?

网友:
技嘉板子丢失bios是通病,其实据内部人士说,技嘉主板关机后按住复位15秒重新上电就可以了,不需要差下来刷bios!
待实践~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后 刷BIOS

网友:
谢谢分享,好贴一定要回复!

网友:
复位刷BOIS好 第一次见

网友:
BIOS 确实坏的多

网友:
谢谢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技嘉主板 BIOS坏的多

网友C:
是两个BIOS一起刷还是只刷主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两个BIOS一起刷还是只刷主BIOS呢

我是两个一起刷的

网友:
BIOS坏的主板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 华硕 联想 HP DELL  主板都容易坏BIOS的。

是啊一般觉得换都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