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电源板这个二极管限幅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30):
修了一台进380V高压的显示器,把该换的都换完后就修好了。

不过注意到PWM是OB2269的,在初级感应线圈后接了2个二极管,2个50V的电容。

于是找到了这个芯片的电路图,把注解看了一下,原来50V10uF电容是芯片启动时蓄能充电用的,50V47uF才是第一下启动后感应电动势整流给芯片持续供电的蓄电电容。

注解里不明白的是关于D3。注解是这样描述的:“……同时L3上的电动势通过D4整流,C6滤波后经D3限幅,给IC7脚提供工作电压。”

接2个整流二极管的不光是OB2269芯片这样设计,好多芯片都接了两个。但是更多的芯片设计是只接了一个整流二极管就直接进芯片的VCC脚了,比如UC3842。百度了下“限幅二极管”,内容挺多,看得不明就里。于是,现在有几个疑问:1.为什么这里要用D3限幅,怎么限的。
2.为什么更多情况下没有这个限幅二极管。(我理解的是把初级感应线圈的圈数设定好,出来的电压是特定的,没必要限幅呀)
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以上部分资料摘自《液晶显示器维修实战教程》

网友:
D3是可有可无的,省掉也没事

网友A:
主要是考虑刚启动时,芯片供电内阻大,所以电源整流电容不然过大,但正常工作后,是变压器线供电,整流电流大点整流效果更好。。。
所以两个二极管都是有用的,但你去了D3也可工作,

zpz

网友:
稳定性可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考虑刚启动时,芯片供电内阻大,所以电源整流电容不然过大,但正常工作后,是变压器线供电,整流电流 ...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著名艺术家头衔了,激动啊!

网友:
首先感谢你选择了我们的教材!

“C6滤波后经D3限幅”
我特意查看了一下,此内容确实出自我们编写的《液晶显示器维修实战教程》P54顺数第5行。

此部分不是我编写,所以,我要向张老师核对一下,才能给你确切的答案。

3楼的分析有一定道理,D3设置在C6与C8之间,应该是起隔离作用

网友:
楼上讲的对啊!你在研究一下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种电源芯片好多假的,好像有种芯片可代,但是要改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