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LED灯珠坏的开始多了起来 问下常用灯珠型号 请列下

楼主(2016-09-30):
今天碰到个灯条不亮的 拆开后 灯珠烧了几个 是4014型号 想问下别的常用型号 一起带齐 知道的请告诉下 谢谢了

网友:
灯珠上面没有看到型号啊。并且换的灯珠不对,容易返修回来。用一段时间又坏。

网友:
还是换整条保险些吧

网友:
一般整条换新的,单个换不匹配,容易再坏

网友:
整个换吧,不然容易 返修。

网友:
单个换不匹配,容易再坏

网友:
还是整条换吧

网友:
这个上面标1418型号

网友A:
我一般是整条换的,换灯珠容易把其他的弄坏了

网友:
貌似我还没换过灯珠,都是整条换的

网友B:
整个换 太贵了吧

网友C:
是笔记本屏的还是显示器的   笔记本的要换整条哦   显示器的可以改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笔记本屏的还是显示器的   笔记本的要换整条哦   显示器的可以改通用的

笔记本的为什么要换整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为什么要换整条呢

灯珠太小  容易焊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珠太小  容易焊坏

我看见人家LED厂家 是从下面加热的 下面是一个平面的发热器 铝条上放好锡 放上灯珠 再放在加热器上加热 就焊好了

网友:
是的 我也碰见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灯珠也不好换吧?

网友:
多花点钱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人家LED厂家 是从下面加热的 下面是一个平面的发热器 铝条上放好锡 放上灯珠 再放在加热器 ...

能焊的,你用老式的电熨斗,不是蒸汽的。就和你看见的厂家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焊的,你用老式的电熨斗,不是蒸汽的。就和你看见的厂家一样了

是呀 下面加热  风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人家LED厂家 是从下面加热的 下面是一个平面的发热器 铝条上放好锡 放上灯珠 再放在加热器 ...

人家的那是大面积加热  而且受热均匀   一步到位的

网友:
整条换的多,换单灯珠容易出现亮度不匀。

网友:
单个很难焊的 换整条吧

网友:
有的灯条,淘宝没有,只能换珠,不好换,我一般都是找高手,回来对个缝

网友:
一条换吧骚年

网友:
换灯珠和换LED灯条都是拆开,既然拆了还是建议换整根的,稳定性比较好点。

网友:
不要换灯珠 换灯条 好些

网友:
LED灯珠一般外观一样的就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还是换整条吧 稳定些

网友(2016-10-31):
我都没遇到过LED坏的,新手啊,换灯条或者灯珠需要拆屏吗?有没有一个通用高压板式的点一下灯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换 太贵了吧

一个恒流版加两根灯条1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整条换的,换灯珠容易把其他的弄坏了

现在整条有有货吗  ? 还是 用那种通用的改装啊?

网友:
这个好换,有型号,要批配,否则易坏

网友:
我都是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焊上去,没在意这么多,看来下次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