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开机正常跑码 键盘灯亮 无显示 小小白问题

楼主(2016-09-30):
客户拿过来说不显示 报好价 叫他留个电话 下午来取  客户一走 直接开盖子干   插诊断卡  插键盘  VGA  正常跑吗  2A  目测该是显示了啊,难道是显示器关了   瞄了一眼显示器也正常(机器是用集显).三两下把板子扒下来
上万用表测主板VGA行场信号  13脚和14脚
13脚 正常14脚 明显偏低不正常了
测得场信号连到一个三极管(第一次修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  直接风枪干下来一量  0欧了 已击穿
尸体图 找个料板换了个位置一样的上去   测得阻值正常了,要亮机进系统了么。
然而并没有停在这了 这个就见过了 ,估计不知道是哪个蛋疼的动了 跳回来就ok啦

插电亮机  Windows XP   欢迎使用
最后感谢   yuchao454875   版主     虽然还是不怎么会传  但是马虎用吧  !!!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A:
LZ技术不错  分已加

网友:
这里损坏的应该是钳位静电保护双二极管。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推测13和14脚对地阻值应该保持一致,其三极管本身损坏拉低了行场信号电压到vga接口工作。

网友C:
一般我打下阻值的话正常的话就打下波形

网友:
先收藏版主的贴,,

网友:
学习啦,真技术呀!收藏啦

网友D:
还是小白   学习ing   多谢加分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技术不错  分已加

多谢加分。  我还是学习中的小白技术有待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推测13和14脚对地阻值应该保持一致,其三极管本身损坏拉低了行场信号电压到vga接口工作。

是的,测得阻值不对就直接干了  多谢版主大人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打下阻值的话正常的话就打下波形

没有波   阻值不对就干了

网友E:
阻值正常,还是不显怎么办,已经把三极管都拆了

网友F:
现在台式机主板 很多都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波   阻值不对就干了

恩,阻值不对的话就可以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正常,还是不显怎么办,已经把三极管都拆了

阻值正常你拆他干嘛    诊断卡跑码了么      插个独显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台式机主板 很多都是换了

乡镇个人客户的,搞好也是一张红牛。正巧手上没板换啊   有的话肯定是不会说修的。

网友G:
要得啊师兄,六脚芯片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得啊师兄,六脚芯片多些!

要的就加两分呗    看它不爽就直接干了  干完就好了

网友:
接口电路有的死活搞不出来

网友H:
学习了,看高手们修理总那么轻松啊,羡慕下

网友:
LZ技术牛B,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小白   学习ing   多谢加分   共同进步!

这么好的技术,到手就找到故障点秒杀,还小白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看高手们修理总那么轻松啊,羡慕下

还是小白哦。看完了也顺路加个分咯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正常,还是不显怎么办,已经把三极管都拆了

独显显示,集显不限

网友I:
vga接口阻值异常导致跑2a不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I:
vga接口阻值异常导致跑2a不显示

是啊。 大神凌晨三点半   还在论坛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学习中高手哦

网友:
应该是个保护双二极管

网友:
接口修的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大神凌晨三点半   还在论坛

恨正常啊 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