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Z475 外接显内接不显(带图纸)

楼主(2016-09-30):
板号:  DAKL6CMB8D0机器型号: 联想Z475客户送来原因: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问题判断:拆机一看联想Z475是AMD的主板,第一想到了AMD显卡虚焊造成的,但是客户拿来说是清理灰尘,装上就不开机了。打开机确实不亮屏,连接VGA,亮屏正常。首先想到时屏不亮还是屏灯不亮。打开手电等发现整个屏幕都是暗的。看样子人为的问题几率大点,还是慢慢的看图纸吧。
2脚3脚连着LED VCC  亮屏的主要供电。应该有3V左右。发现正常。亮屏升压电压20V也是正常的。亮屏的条件都具备,难道真是显卡。就准备拿风枪随便加焊显卡。发现有一个电阻好像黑了,拿万用表测一下,发现确实坏了。但是看着像是网卡芯片,可能只是网卡坏了吧。

发现这不是网卡芯片,输出好多LVDS信号。哈哈 可能真是这个问题,别是芯片坏了就行。
先把烧黑色电阻换掉。R36  找了一个换上。

       开机正常亮屏。

可能是客户在清理灰的时候碰到了屏线。导致LVDS不能输出亮屏信号。

维修经验:下次修板子观察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没有仔细观察导致修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
是一个电阻坏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客户自己清灰的时候屏线没插好开机烧的

网友A:
我有一个是不开机  ,谢谢楼主的图纸 ,我要慢慢查看时序了

网友:
顾客自己清洁照成的,可以收钱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是不开机  ,谢谢楼主的图纸 ,我要慢慢查看时序了

不用谢,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还以为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显卡坏了,

开始我也以为是显卡虚焊造成的。

网友:
细心观察确实很有必要

网友:
小问题大麻烦    R36没标呀

网友:
客户的信息很重要,观察更重要,这是我们快速修机的好方法

网友:
客户没断电清灰造成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台多了

网友:
这机器修得好容易。

网友:
R36看图纸不应该引起不亮机

网友:
人为故障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