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路货七喜H46G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30):
发表这个帖子是因为自己真的没什么下载分,所以大家觉得赞的话请给我加分,谢谢!!

昨天修的一台七喜H46G二修机,EC给上家换过,没动太多位置
开关板有9.5V电压,按开关没反应,测量发现待机5V没有出来,这机器待机下需要有5V的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是OZ815LN,早期上网本,通路货常用的待机芯片,测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第1脚5V开启电压信号也有3.3V
哈哈,这应该多得这几年修机器积下来的的经验,基本上这芯片条件工作正常不输出,直接换滤波电容就OK了(小心它对滤波电容有要求的,我一般拿台式机的6.3换上就好了),这种芯片的机器我修过三到台机,芯片坏的的很少,滤波不良的比较多,换了电容就可以了、

最后请给我加个分吧!!哥刚换了新工作,下载分紧紧的了!!!!谢谢大家,也祝同行生意兴隆,国庆快乐!!!

网友:
额,这个问题都给你查到了  厉害

网友:
楼主确实厉害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还能修这种故障

网友:
多谢你们的回复,谢谢

网友:
这样机器好少了~

网友:
是呀,在电脑城偶尔还是会接到这类机型

网友:
这个机器滤波电容确实问题多,加一个电容也可以

网友:
还这种电容 老款的吧

网友(2018-02-09):
七喜比较遇到的少!!!!!~~~~

网友(2020-03-28):
基本上这芯片条件工作正常不输出,直接换滤波电容就OK了 换6.3的会不会有点高。安装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