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E430换无线网卡报1802错误,那位有去白名单BIOS

楼主(2016-09-30):
E430换无线网卡报1802错误,那位有去白名单BIOS,谢谢了

网友:
直接刷BIOS  要不换网卡

网友:
另外一个家里有一张7850的显卡想用笔记本外接出来用,但也是报1802错,网上看到刷去白名单BIOS后可以用,迅维网这里高手云集,那位有E430这个机的去白名单BIOS文件。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一台没解决

网友(2016-12-03):
刷完BIOS 报错1802

网友(2018-09-08):
这个是你买的板子和原来的不一样   E430-E430C    机器是不一样的   换了以后一般都会报错   我卖主板的时候   都给客户带无线网卡

网友(2021-08-28):
Intel ME System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