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蓝屏代码116

楼主(2016-09-30):
显卡我买了个全新的换上还是不行,转换电压1.5V不出来,4脚有16V,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显卡

网友:
控制极有16V的电压,应该可以导通了,如果导通不了,看是不是管子有问题,还是说后极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原来什么问题

网友:
又有没有换mos管试试呢,对地阻值呢 都测一下,后面有个三极管 是不是被他拉低了

网友:
不管什么问题,先顶一个

网友:
管子有问题,或者直接DS直拉

网友:
看看123有没有短路 不短 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没短路直接连上隔离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