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 WiFi信号不好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30):
iPhone6p WiFi信号不好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WiFi信号不好,离路由器超过两米信号就只有两格

  【维修过程】:

图1 iPhone6p WiFi信号不好故障维修

  此机之前修过,上家自己撬WiFI芯片掉了好几个点,补点更换WiFi芯片后修复,使用一个多月后还是WiFi信号不好。接机后直接飞天线排除WiFI芯片本身引起的WiFi信号差。

图2 iPhone6p WiFi信号不好故障维修

  确定是WiFi天线滤波器损坏引起的WiFI信号差,由于天线滤波器基本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直接更改线路,给WIFI芯片一个天线,故障修复。

  如下图,超多的WiFi信号。

图3 iPhone6p WiFi信号不好故障维修

图4 iPhone6p WiFi信号不好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好厉害。。这个手机能判断问题这么准

网友:
大神是直接绕过滤波器了吧

网友:
好像在91看过

网友:
直接飞了一根假天线绕过去,牛人的做法

网友:
这招不错,借鉴下,下次遇到又多了条思路

网友:
借鉴一下啦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
这个思路,学习了

网友:
手机的手工要求高,一般客户坐等。所以要快!!!太紧迫,不如电脑留下机器维修舒服。呵呵

网友:
向高手致敬!学习了!

网友:
这招不错,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