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6-09-30):
接手一台X201I不开机,待机刚开始0.02A掉到0.003A
公共点电压20-19-18V也在不停的跳变,断开R415后公共点不再跳,电流上去了,但是还是没有显示,因为东芝芯片缺少供电是压是不行的。难道是东芝芯片坏了吗,换了一个没涛声依旧,测东芝芯片3SW输出正常,查其28V升压电路,发现刚插上VINT20有20V电压,然后瞬间消失了,怀着一试的心态换掉C373升压电容,换掉后竟然电流刷刷的往上跳,此机修复!

网友:
这都可以秒修啊学习了

网友A:
我碰到两个不过公共点的,没修好,是不出-PWRSHUTDOWN

网友:
就那咯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B:
这个通病早都有人发过了

网友:
高手啊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秒杀啊

网友:
高手啊 一步到位

网友:
通病,现在修得少了,哈哈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早都有人发过了

这么牛,可以加你么,你QQ多少啊?

网友:
说的简单 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可以加你么,你QQ多少啊?

你这个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 厉害  我只不过是看别人发的通病修好了 我还在学习

网友:
这个电容 属于自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 厉害  我只不过是看别人发的通病修好了 我还在学习

加我QQ2900608036备注迅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 厉害  我只不过是看别人发的通病修好了 我还在学习

加我QQ2900608036备注迅维呀..................................................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喜欢通病

网友:
理论实际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两个不过公共点的,没修好,是不出-PWRSHUTDOWN

Thinkpad时序得知道,不然很难下手,和一般的机时序有差别,也是最难的

网友:
很简单的通病,被秒杀了!

网友:
这个是升压的和自具差不多吧!

网友:
修的好,楼主是顺着公共点跳变,找到了跳变的原因。好。没想到是升压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自己分析出来的挺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