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开机花屏抖动

楼主(2016-09-30):
这样的故障,请问换驱动板能解决吗?

网友:
如果屏线没问题 多半是屏挂了

网友A:
屏线没插好   清理一下重插  不行就换一个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没插好   清理一下重插  不行就换一个屏线

不会是屏幕问题吧

网友:
屏坏啦 换屏呢

网友:
刷个驱动程序或者用通用板点下, 一样的话就屏坏了

网友:
可以用好的一套通用版点一下试试屏幕好坏   好的话问题就不大

网友:
不用看了,这屏坏了,而且一般没条件是修不了的

网友:
这屏只能扔掉了,,。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事,量量屏上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那通用套件点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问题大了 屏上问题可能很大

网友:
量一下屏上的负电压

网友:
废了,只能换屏幕

网友:
一个个代换排除

网友:
楼主,你测试过了吗?排除板子和屏线问题,那基本就是屏了

网友:
屏坏了,换的成本太高,一般客户都不换。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及小 换个屏线试下,现象没变化就是屏了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清洁下屏线,如果还这样多半是屏坏。

网友:
屏坏的。抖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