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_LX2无CPU VCORE

楼主(2016-09-30):
主板刚开始老烧上管,换了几次都烧,后来将RT9611换了,不烧了,但是无VCORE ,检测RT9611工作条件时,有个问题不明白,电源管理芯片连接到RT9611 2脚 (PWM)是波形还是调节波形的电位。推动输出上下管的波形是RT9611产生的还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到RT9611的,附图请高手指点
cpu
芯片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的PWM供电,要是屡烧上官的话,可以把那一组供电拆掉不装也可以

网友:
是有这种修法的,拆掉试试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输出PWM到驱动芯片 再由驱动芯片输出两路相位颠倒的波形来控制上下管 通过波形的脉宽调制来控制 不是电压控制 PWM电压都是恒定在1.8V(应该没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