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05一体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30):
接电流表开机电流直接从0.9到1.34就不动了,内存插上电流也是到1.34不动  这个电流是没接硬盘开机出现的电流数字,接上硬盘开机电流最高上到2.4V然后降到1.6不动,还有开关指示灯哪里开机的时候等不亮风扇已经在转动了这一般什么问题,南桥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这个机子桥很容易坏

网友:
南桥已经加焊了

网友:
刚修过,换北桥,不要从网上发,从主板上拆,215-0674058

网友:
修到过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吗

网友:
加焊北桥  不行就换吧 一般可以用0852001代换的 主板上拆一个 死一个  这种桥加焊一般都会死的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加焊不行话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780的北桥爱虚焊啊

网友:
AMD的北桥都是通病  还动南桥干嘛

网友:
北桥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AMD一般是北桥虚焊多。

网友:
最后什么问题啊?

网友:
如果加焊北桥不行,就换北桥吧

网友:
焊过了。不行就换。

网友:
加焊北桥,刚修过的

网友:
可能是桥吧,不过你没有把主电压和晶振先测量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是不是没有加焊好,这个板子是无铅的得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能完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