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J进水开机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6-09-30):
昨晚接一台华硕A550J进水机,客人说进水后用了5小时,后来开不开了,拆机检查没看到芯片进水只两个小电容处,和信号线位置进水,处理过后上电开机指示灯闪烁,待机从0到0.027不断跳变,3V5V电压也是从0到正常电压之间跳变,看了好多贴说这种现象是桥或BIOS坏,本着不到最后不动桥,懒的刷BIOS的原则,就检了一晚,没搞定,今天早上来了继续,感觉肯定不是大问题,果然最后发现有个位置有点灰,就用刻刀刮了下,一个小坑出来了,铜铂刚好被腐蚀断开了,那位置应该是3.3V的电压,用焊锡点上后上电OK
说这么多注要想说桥不要轻易干啊,还有是挣点下载分

网友:
上面焊点是断开的位置

网友:
楼主眼力好呀,这样小的东能看见!

网友:
修进水机 就是要细心   只要 把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 一般是  没问题的····但是 也有 一死死一堆的 让人 不想修了·

网友:
细心 耐心决定成败

网友:
还是仔细啊,这个一般不容易发现,进水的腐蚀的比较多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